[开发资料] CIU32L071的低功耗模式唤醒机制应该如何设计?

楼主(2025-09-11):
CIU32L071的低功耗模式唤醒机制应该如何设计?

网友A:
在设计CIU32L071的唤醒机制时,可以考虑使用睡眠模式下的低功耗定时器

网友B(2025-10-14):
唤醒机制的设计应该基于具体的应用场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唤醒机制的设计应该基于具体的应用场景

是的,一般进入低功耗模式以后通过一个IO来唤醒

网友D(2025-11-17):
设计CIU32L071的低功耗唤醒机制时,建议参考其数据手册中的低功耗章节,了解不同低功耗模式的特点和唤醒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