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不同触发方式的外部中断唤醒机制有什么特点?

楼主(2025-09-13):
不同触发方式的外部中断唤醒机制有什么特点?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通用的吧一般arm单片机都差不多

网友B(2025-10-18):
看你中断源了,不同的中断源机制不一样

网友C:
电平触发方式适合于持续状态的中断请求,如温度传感器等;边沿触发方式则适用于瞬时事件,如按键操作。

网友D:
电平触发方式的优点是响应快,但可能会因为信号的持续而产生多次中断。边沿触发则能减少误触发,但对时序要求较高,需要精确捕捉信号的跳变。

网友E:
边沿触发方式则是在信号状态发生变化时(如从低变高或从高变低)触发中断,适用于需要精确捕捉信号变化点的场景

网友F:
电平触发方式的优点是响应速度快,但可能会因为持续的信号而产生误触发

网友G:
常见的外部中断触发方式有三种主要类型:上升沿触发、下降沿触发 和 双沿触发。每种触发方式的特点不同,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场景。

网友H:
电平触发方式下,中断响应的延迟较小

网友I:
电平触发(高电平 / 低电平):需持续满足电平条件才能保持中断状态,易受噪声干扰

网友J:
边沿触发方式则是在中断信号的边沿(上升沿或下降沿)发生时触发中断,适用于脉冲信号,可以减少误触发,提高响应速度。

网友F(2025-11-19):
电平触发方式的优点是响应迅速,但可能会因为信号保持时间过长而导致CPU资源浪费

网友E:
边沿触发方式则是在信号的边沿变化时触发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