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上升沿触发和下降沿触发的外部中断唤醒机制可以同时使用吗?

楼主(2025-09-16):
上升沿触发和下降沿触发的外部中断唤醒机制可以同时使用吗?

网友A:
是的,可以同时使用。不过,具体实现可能因微控制器型号而异,建议查阅对应的数据手册以获取详细信息。

网友B:
是的,可以同时使用,但要确保你的硬件支持这种配置,并且在软件上正确设置中断触发条件。

网友C:
触发逻辑与数据交互流程是什么?

网友D:
你就是上升沿也要触发,下降沿也要触发么,可以的,不过不是所有的单片机都支持。

网友E:
是的,它们可以共存

网友F(2025-10-20):
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实际操作时可能会受到硬件限制,建议查阅具体芯片的数据手册确定是否支持。

网友G:
理论上可以,但在实际应用中,需要仔细设计电路和程序,以避免由于电平变化引起的误触发。

网友H:
这取决于你使用的微控制器

网友I:
外部中断控制器支持同时配置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

网友J:
双边沿触发在以下场景中非常有用

网友K:
完全可以同时使用。

网友L:
只要电平从高变低(下降沿)或从低变高(上升沿),硬件就会立即产生一个中断请求

网友M:
双边沿触发

网友N:
使用双边沿触发能让你捕捉到引脚的每一次状态变化

网友O:
绝大多数现代单片机 都支持将同一个外部中断引脚配置为上升沿和下降沿同时触发。

网友J:
查阅所使用的微控制器的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

网友P:
可以同时使用,但需结合芯片硬件设计和软件配置来实现。

网友Q:
可以同时使用,但需依赖芯片硬件设计和配置方式

网友R: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实际操作中可能需要对中断服务程序进行适当的设计,以区分是哪种沿触发了中断。

网友S:
理论上是可以的,在实际操作中可能需要对中断服务程序进行适当的设计

网友H: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具体还需查看你所使用的微控制器的数据手册,因为不同芯片支持的中断配置可能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