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如何使用MPLAB PICkit 5进行脱机编程?

楼主(2025-09-11):
如何使用MPLAB PICkit 5进行脱机编程?

网友A:
可以把hex放入SD卡中,把SD卡放入PICKit 5 中,开发板和PICkit 5连接,通电后可以按PICkit 5上的按钮,就可以烧录了

网友B:
使用 MPLAB PICkit 5 脱机编程:先在 MPLAB X IDE 中加载项目,生成.hex 文件;连接 PICkit 5 与电脑,在 IDE 的 Programmer 菜单选 “Save to PICkit 5”;选.hex 文件和编程选项,完成后断开连接,将 PICkit 5 接目标板,按编程按钮即可脱机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