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如何解决MPLAB PICkit 5脱机编程时出现的连接问题?

楼主(2025-09-13):
如何解决MPLAB PICkit 5脱机编程时出现的连接问题?

网友A:
有具体的连接报错的信息吗

网友B(2025-11-19):
检查 SD 卡是否为 FAT32 格式且正常插好,文件是否正确写入。2. 确认编程器与目标板引脚对应,换优质接线并保证供电稳定。3. 用 MPLAB X IDE 升级编程器固件,手机端更新 PTG APP 确保蓝牙连接正常。4. 重启编程器与目标板,核对软件中芯片型号等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