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如何选择合适的外部中断电路参数来优化PIC32芯片的唤醒时间?

楼主(2025-09-16):
如何选择合适的外部中断电路参数来优化PIC32芯片的唤醒时间?

网友A:
选择 PIC32 外部中断电路参数时,需匹配中断源响应速度:选快速响应的触发元件(如高速光耦);减小外部电路 RC 滤波时间常数,降低延迟;确保中断信号幅度满足芯片输入阈值;避免过长走线引入寄生电容,使中断信号快速稳定,减少唤醒准备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