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MPLAB ICE 4在线仿真器支持哪些加密算法?

楼主(2025-09-23):
MPLAB ICE 4在线仿真器支持哪些加密算法?

网友A:
MPLAB ICE 4 在线仿真器主要用于微控制器调试,本身不直接支持加密算法。它的功能是调试和编程,支持对 PIC 等系列芯片的程序下载、断点调试等。加密算法的实现通常由目标芯片硬件或用户程序完成,仿真器不提供加密算法处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