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如何在MPLAB X IDE中创建和管理项目?

楼主(2025-09-25):
如何在MPLAB X IDE中创建和管理项目?

网友A:
打开 MPLAB X IDE,点击 “File”→“New Project”,选 “Microchip Embedded”→“Standalone Project”,选芯片型号、调试器。完成创建后,在左侧项目窗口管理文件,右键 “Source Files” 添加代码。可通过 “Project Properties” 配置编译选项,“Clean and Build” 编译,“Run” 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