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如何解决MPLAB X IDE中创建项目时出现的常见错误?

楼主(2025-09-26):
如何解决MPLAB X IDE中创建项目时出现的常见错误?

网友A:
解决 MPLAB X IDE 创建项目常见错误,可先检查设备型号是否选对,确保安装对应芯片包;清理缓存(Tools→NetBeans Platform→Clear Cache);更新 IDE 至最新版;检查路径无中文 / 特殊字符;若提示权限问题,以管理员身份运行。仍有问题,参考 IDE 日志(View→IDE Log)定位具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