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浪涌保护器(SPD)的功能、类型、组件及行业应用方案

楼主(2025-09-08):
在现代电力与弱电系统中,雷电感应、电网切换、电磁干扰及大型用电设备启动都会产生瞬态过电压(Transient Overvoltage),俗称“浪涌”。浪涌幅值可达到数千伏至数万伏,持续时间通常仅几微秒到数十微秒,却足以损坏电气设备。为保障系统安全,浪涌保护器(SPD, Surge Protective Device)已成为电气和信息系统的标配。
二、浪涌保护器的主要功能
限制瞬态过电压
SPD在毫微秒级响应时间内,将瞬态过电压钳位在设备可承受范围内。例如常见220V电网设备额定绝缘电压为2.5kV,SPD可将浪涌从6kV降至≤1.5kV,保护后端设备。
分流浪涌电流
SPD能快速导通,把雷电感应电流或操作过电流泄放至大地。例如IEC 61643标准中规定,Iimp冲击电流等级可达12.5kA、25kA甚至40kA(10/350μs波形),有效分担雷电能量。
提供多级保护协调
SPD可按LPZ(雷电防护区)概念分为I级、II级、III级,并通过能量协调实现分级保护。例如配电房总进线用I级SPD(Iimp≥12.5kA),分配电箱用II级(In=20–40kA),终端插座或设备端口用III级(Up≤1.2kV)。
保护电源与信号并行系统
SPD不仅用于电力线,还可保护网络、监控、控制、通讯、天馈等弱电线路,防止感应雷击和电磁脉冲损害。
三、地凯科技浪涌保护器的类型
SPD可按不同维度分类:
1. 按IEC/GB分级(按安装位置和能力)
I级SPD(10/350μs波形):用于建筑物总配电或架空线路入口。参数:Iimp≥12.5kA(单极)、Up≤2.5kV。典型产品:25kA、40kA模块。
II级SPD(8/20μs波形):用于分配电箱,承受感应雷击或开关过电压。参数:In=20–40kA,Up≤1.5kV。
III级SPD:用于设备终端插座或控制柜内,防止残余电压。参数:Up≤1.2kV,Imax=5–10kA。
2. 按工作电压和电路类型
交流电源SPD:用于220V/380V交流电网。
直流电源SPD:用于光伏、储能、充电桩等DC系统,常见额定电压DC500V、DC1000V、DC1500V。
信号线路SPD:RJ45网络、RS485、视频同轴、控制信号、电话线、天馈同轴等。
组合型SPD:电源+信号一体防护,如网络电源二合一防雷器。
3. 按限压元件类型
压敏电阻(MOV)型SPD:响应快、成本低、常见于II级SPD。
气体放电管(GDT)型SPD:耐大电流冲击,用于I级或通信端口。
硅雪崩二极管(TVS)型SPD:钳位电压低、响应快,用于III级或弱电线路。
组合型:MOV+GDT+TVS多级串并联,兼顾大通流能力与低残压。
四、浪涌保护器的主要组件
核心放电元件
MOV压敏电阻:常用压敏电压275V、320V、385V(AC),吸收能力2–10kA/片。
GDT气体放电管:击穿电压230V–600V,通流能力20–100kA。
TVS二极管:击穿电压5–200V,响应时间<1ns。
脱离装置(后备保护器SCB/SSD)
SPD在失效或短路时需要自动断开以防火灾。典型:额定短路电流分断能力25kA–50kA,符合GB/T 18802.3。
状态指示与遥信端子
大多数模块化SPD配备绿色/红色窗口指示工作状态,遥信触点可接入BMS或消防系统。
接地端子与连接导体
SPD必须低阻接地。推荐接地导体截面积≥16mm²铜,长度≤0.5m,以降低感应电压。
五、地凯科技浪涌保护器在不同行业领域的应用
1. 建筑物配电系统
应用场景:办公楼、商场、医院、学校。
配置方案:
总配电室:I级SPD,Iimp≥25kA;
各楼层配电箱:II级SPD,In=20kA;
精密设备房:III级SPD,Up≤1.2kV。
效果:确保建筑内部用电设备免受雷击和操作浪涌。
2. 光伏与新能源
应用场景:光伏汇流箱、逆变器输入、储能系统、充电桩。
配置方案:
直流侧:DC SPD,Ucpv=1000–1500V,Iimp≥12.5kA。
交流侧:AC SPD,Uc=385V,In=20kA。
标准参考:GB/T 18802.31-2018《光伏电源系统用浪涌保护器》。
3. 工业控制与自动化
应用场景:PLC控制柜、DCS系统、SCADA远程终端。
配置方案:
电源端:II级SPD In=20kA;
信号端:RS485/4–20mA SPD,冲击电流5kA,残压≤30V。
效果:保障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连续运行。
4. 数据中心与通信机房
应用场景:IDC、运营商基站、监控机房。
配置方案:
UPS前端:I级SPD,Iimp=25kA;
配电列头柜:II级SPD;
RJ45千兆网络SPD:10/100/1000Mbps兼容,冲击电流5kA。
效果:保护服务器、交换机、存储设备免受雷击与脉冲干扰。
5. 轨道交通与机场
应用场景:地铁通信系统、信号控制室、机场雷电监测系统。
配置方案:
电源进线:I级SPD 25kA;
控制信号:多对RS485 SPD,Up≤15V;
CCTV视频同轴SPD:冲击电流5kA,残压≤30V。
6. 石化与危化行业
应用场景:油罐区液位监测、可燃气体报警、SCADA。
要求:防爆SPD(Ex d ⅡC T6),满足GB3836。
参数:信号SPD冲击电流5kA,残压≤20V;电源SPD In=20kA。
7. 智能建筑与物联网
应用场景:智能照明、安防、楼宇对讲、智慧路灯。
方案:末端III级SPD+信号SPD组合,保护敏感电子设备。
六、地凯科技浪涌保护器典型选型参数参考
总配电室:220/380V        ,I级,Iimp≥25kA,Up≤2.5kV
分配电箱:220/380V        ,II级,In=20–40kA,Up≤1.5kV
设备终端:220VIII级,Imax=5kA,Up≤1.2kV
光伏直流侧:1000VDC,I级,Iimp≥12.5kA,Up≤4kV
网络信号(RJ45):5V/90Ω,信号SPD,冲击电流5kA,残压≤30V
RS485/4–20mA控制信号:24V,信号SPD,冲击电流5kA,残压≤15–30V
天馈同轴SPD:直流通态,同轴SPD,频率DC–6GHz,Imax≥20kA,VSWR≤1.2
七、安装与维护要点
低阻接地:接地电阻≤4Ω(一般建筑),机房及精密设备可≤1Ω。
短直连接:相线、地线、N线至SPD接线长度不超过0.5m,避免附加感应电压。
后备保护:在SPD前串联SCB后备保护器或熔断器,额定分断能力≥25kA。
定期巡检:检查状态指示窗口与遥信报警,定期测试接地电阻。
地凯科技浪涌保护器是现代电气和信息系统不可或缺的安全保障装置。它通过瞬态电压限制和浪涌电流分流,保护电源和信号设备免受雷电和操作过电压损害。根据不同的电压等级、安装位置和行业需求,可以选择I、II、III级电源SPD、直流SPD、信号SPD、天馈SPD等多种类型,并配合后备保护器、接地系统实现完整防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