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用标准外设库(SPL)配置STM32的DMA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楼主(2025-09-28):
用标准外设库(SPL)配置STM32的DMA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网友A:
注意检查DMA的优先级设置,以及数据传输的方向和大小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B:
其次,要正确设置DMA的通道和优先级,这会影响到数据传输的效率和顺序。

网友C:
使用 SPL 配置 STM32 的 DMA 需注意:
先使能 DMA 时钟,再初始化外设时钟
正确配置 DMA 通道、外设 / 内存地址、数据方向和传输长度
合理设置外设 / 内存增量模式和数据宽度
确保地址对齐,避免访问异常
选择合适的传输模式(单次 / 循环)
配置优先级并使能中断
传输完成后清标志位
调试时开启 DMA 时钟,先配置 DMA 再使能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