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如何在Nordic nRF52832蓝牙SOC上实现低功耗蓝牙连接?
如何在Nordic nRF52832蓝牙SOC上实现低功耗蓝牙连接?

楼主(2025-09-30):
nRF52832 自带 SoftDevice 协议栈,本身就是低功耗设计,关键是参数怎么配。

网友A:
低功耗连接主要看连接间隔和广播间隔,你把 interval 拉长,功耗就会下去。

网友B:
更新 CMSIS 的时候一定别直接覆盖 ST 的文件夹,最好在项目里单独建个 CMSIS 路径。

网友C:
Nordic 的 SDK 里有 power management 模块,直接用 app_sched + sd_app_evt_wait 就行。

网友D:
连接的时候,如果你能接受更大的延迟,可以把 slave latency 设置高一点。

网友E:
芯片里有 DC/DC 转换器,记得启用,不然掉电比较快。

网友F:
可以用 nRF Power Profiler Kit 测一下,直观看到参数调优后的功耗变化。

网友G:
SoftDevice API 里 sd_ble_gap_conn_param_update 就是调连接参数的关键。

网友H:
如果应用场景允许,尽量让设备多处于 system ON idle 模式,少跑 active loop。

网友I:
我自己在用 nRF52832 做 beacon 时,广播间隔设到 2s,电池能撑大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