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博途项目版本兼容性须知:高版本无法直接打开旧项目

楼主(2025-09-08):
前言:
当自己电脑安装的是博途 V17 或更高版本,而项目设备程序版本较低(如 V15 或更早的 V13/V14)时,能否直接用 V17 打开这些旧版本创建的项目?
答:不能直接打开,但可以进行项目升级(转换)。
TIA Portal 项目通常支持向上兼容,例如 V15 能打开 V13 SP1 创建的项目。但需注意版本跨度带来的限制。
当你尝试在 V17 中打开一个 V15 或更早版本(如 V14, V13 SP1)创建的项目时,软件会自动检测到版本差异。它会弹出一个对话框,提示你需要升级(或称为转换)该项目才能用 V17 打开和编辑。
01.项目如何升级
1. 在 TIA Portal V14 SP1 软件中,打开 TIA Portal V14 的项目
在 TIA Portal V14SP1 软件中,打开 TIA Portal V14 的项目,是兼容打开项目。同理,TIA Portal V14 SP1 软件打开的是使用 TIA Portal V14 SP1软件但创建项目版本是 TIA Portal V14 的项目。
2. 在 TIA Portal V14 软件中,打开 TIA Portal V14 的项目
相同版本软件打开相同版本创建的项目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个特例就是项目是使用 TIA Portal V14 SP1 软件但创建项目版本是 TIA Portal V14。这种情况下在 TIA Portal V14 软件,也可以打开该项目。
3. 在 TIA Portal V13SP1/V13SP2 软件中,打开 TIA Portal V13/V12SP1 的项目
在 TIA Portal V13SP1/V13SP2 软件中,打开 TIA Portal V13 或 V12SP1 的项目时,会弹出以下对话框。
V13SP1/V13SP2 打开 V13 项目
V13SP1/V13SP2 打开 V12 SP1 项目
点击“是”,则正常的备份升级,点击“否”,则兼容打开 V13 或 V12SP1 的项目,可以参考图 1 在打开项目后自行选择升级。
4. 在 TIA Portal V13SP1/V13SP2 软件中,打开 TIA Portal V12 的项目
在 TIA Portal V13SP1/V13SP2 软件中,打开 TIA Portal V12 的项目时,会弹出以下对话框。
V13SP1/V13SP2 打开 V12 项目
点击“是”,则正常的备份升级,点击“否”,则将项目备份升级至 V12SP1,然后兼容打开该项目,可以参考图 1 在打开项目后自行选择升级。
02.注意事项
1.务必备份原项目!
在尝试升级之前,强烈建议将原始项目文件夹(包括所有子文件夹如 Project, Graphic, HmiImages 等)完整复制一份到安全位置。这是防止转换失败或需要回退到旧版本的唯一保障。
2.转换可能出错
项目版本跨度越大(如从 V13 升到 V17),转换过程出错的可能性就越高。常见的错误包括:
①硬件目录中找不到旧型号设备(需安装旧版硬件支持包 HSP)。
②使用了已废弃或改变语法的指令/功能块。
③自定义库或面板兼容性问题。
④HMI 项目(WinCC)元素兼容性问题。
3.检查转换结果
升级完成后,必须仔细检查:
硬件组态: 确认所有模块、网络配置是否正确无误,没有黄色感叹号或红色错误标记。检查设备型号和固件版本是否匹配。
程序块: 打开关键的程序块(OB, FC, FB, DB),检查是否有编译错误(红色波浪线)、警告(黄色三角)或未知指令。特别注意比较指令、定时器/计数器等可能受版本变化影响的区域。使用“编译 > 软件(重建所有)”进行全面检查。
HMI 画面: 检查触摸屏画面元素是否显示正常,变量连接是否正确。
版本说明: 查看项目信息,确认项目版本已变为 V17。
4.无法再使用旧软件编辑
再次强调,升级后的项目只能用 TIA Portal V17 或更高版本打开,无法再用 V15 等旧版本打开。
5.考虑使用虚拟机
如果经常需要处理不同旧版本的项目,最稳妥的方法是在虚拟机(如 VMware, VirtualBox)中安装对应的旧版 TIA Portal(如 V13 SP1, V14, V15.1)。这样可以直接在原生环境中打开和修改旧项目,避免转换风险。但需要管理多个虚拟机环境。
6.无线通讯方案测试
升级完进行通讯测试:本方案以WinCC与西门子S7-1200和S7-200Smart PLC为例,在ModbusTCP/IP协议下实现无线以太网通信实现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