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中颖Cortex-M3内核MCU的硬件复位电路是怎样的?
中颖Cortex-M3内核MCU的硬件复位电路是怎样的?

楼主(2025-09-15):
硬件复位电路一般包括复位信号的产生、复位信号的延迟和复位信号的清除三个部分

网友A:
中颖 Cortex-M3 内核 MCU 的硬件复位电路通常由外部复位引脚(NRST)、RC 电路和复位芯片组成。NRST 引脚接电容到地、电阻到 VCC,形成 RC 复位;或外接专用复位芯片,确保电源波动时产生复位信号,复位后芯片从起始地址重新执行程序。

网友B(2025-10-20):
中颖 Cortex-M3 内核 MCU 硬件复位电路通常采用外部复位引脚(NRST)配合 RC 电路:外部复位信号经 RC 滤波后接入 NRST 引脚,低电平触发复位;内部集成上电复位(POR)和掉电检测(BOD)模块,电源异常时自动复位;复位电路需保证复位脉冲宽度满足芯片要求,外部可接按键实现手动复位,确保系统异常时可靠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