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SH79F9476目标板的编程软件如何安装和配置?
SH79F9476目标板的编程软件如何安装和配置?

楼主(2025-10-13):
安装配置 SH79F9476 目标板编程软件:下载中颖官网对应编程工具,按向导安装。打开软件,在设备选项选 SH79F9476,配置通信接口(如 UART)及波特率,连接目标板与电脑,检测硬件连接,加载 hex 文件,即可进行编程操作。

网友A:
安装中颖 SH79F9476 编程软件:先下载中颖官方编程工具(如 NuMicro ISP Programming Tool),按向导完成安装。配置时,连接目标板与编程器(如 USB 转串口),选择对应芯片型号;在软件中设置通信端口、波特率,勾选编程选项(擦除、编程、校验);加载 hex 文件,点击下载即可完成配置,确保驱动正确安装避免连接失败。

网友B:
安装中颖 SH79F9476 目标板编程软件,先从官网下载对应版本安装包,按向导完成安装。配置时,连接编程器与目标板,打开软件,在 “设备选择” 选 SH79F9476,设置通信端口和波特率,加载 hex 文件,核对编程选项后即可使用。

网友C:
安装配置 SH79F9476 目标板编程软件:先从中颖官网下载对应编程工具(如 IDE 或专用烧录软件),按向导完成安装。连接目标板与电脑,安装驱动。打开软件,在设备选项选择 SH79F9476 型号,配置通信接口(如 USB 或 JTAG)及波特率,导入 hex 文件,校验连接后即可进行编程操作,具体参考软件手册。

网友D(2025-11-19):
安装 SH79F9476 目标板编程软件:先从官网下载中颖 IDE(如 KEIL 插件或专用编程工具),按向导完成安装。配置时,连接仿真器与目标板,在软件中选择芯片型号 SH79F9476,设置通信接口(如 SWD)及波特率,加载目标程序文件,校验连接后即可进行编程调试,具体可参考软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