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烧录SH79F9476目标板程序时,常见的错误及解决方法有哪些?
烧录SH79F9476目标板程序时,常见的错误及解决方法有哪些?

楼主(2025-11-11):
常见错误及解决:1. 通讯失败:检查烧录线连接、接口引脚虚焊,重启设备;2. 校验错误:确认电源稳定,更换芯片或烧录器;3. 无法识别:更新烧录软件驱动,检查复位电路;4. 程序跑飞:重新擦除芯片,核对晶振频率配置。

网友A:
烧录 SH79F9476 常见错误及解决:1. 连接失败,检查烧录器与目标板接线、供电是否正常;2. 芯片识别不到,确认芯片型号选择正确,复位脚电平是否正常;3. 校验错误,降低烧录速度,检查程序文件完整性;4. 保护错误,先擦除芯片再烧录,关闭写保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