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除了中断标志清除,TWI中断服务函数还需要做哪些工作?
除了中断标志清除,TWI中断服务函数还需要做哪些工作?

楼主(2025-11-10):
TWI 中断服务函数除清除中断标志外,还需做这些工作:先判断中断类型(如起始条件、数据接收 / 发送、停止条件等);接收模式下读取接收数据并存储,判断是否接收完成;发送模式下加载下一字节数据,处理应答位;出现错误时(如无应答)执行异常处理;最后根据通信需求设置下阶段 TWI 操作。

网友A:
TWI 中断服务函数除清除中断标志外,还需:1. 判断中断类型(起始 / 停止、数据接收 / 发送、ACK/NACK 等);2. 按通信阶段处理数据,如接收时读取数据寄存器、发送时写入待发数据;3. 控制 ACK/NACK 信号生成;4. 处理通信异常(如超时、总线冲突);5. 更新通信状态机,为后续传输做准备。

网友B:
TWI 中断服务函数除清除中断标志外,核心需完成:1. 数据收发处理,读取接收缓冲区数据或写入发送数据;2. 状态判断,适配起始 / 停止条件、应答位等状态分支;3. 异常处理,应对总线冲突、超时等问题;4. 通信流程控制,设置下阶段操作(如继续收发、终止通信)。确保数据传输完整与总线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