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应用] 中颖触摸模块PCB设计中如何选择合适的电容?
中颖触摸模块PCB设计中如何选择合适的电容?

楼主(2025-10-30):
中颖触摸模块 PCB 设计选电容需兼顾稳定性与灵敏度。优先选 COG/NPO 材质,温度系数小,适合高频信号;容值按手册选 10-100pF,保证触摸感应效果。布局靠近触摸按键,用 0402/0603 封装减少寄生参数,避免与大电流器件相邻,确保抗干扰与响应速度。

网友A:
需按功能选电容:外接触摸检测电容选 10nF - 100nF X7R 陶瓷电容,低温场景换 NPO 电容。灵敏度电容选 0 - 100PF NPO 电容,5PF 为推荐值。电源端用 100μF+100nF 组合滤波,VCC 和 GND 间加 104 退耦电容,且都要紧靠芯片摆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