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中颖触摸模块PCB设计时,如何确定滤波电容的具体位置?
中颖触摸模块PCB设计时,如何确定滤波电容的具体位置?

楼主(2025-09-27):
中颖触摸模块 PCB 设计时,滤波电容应紧邻触摸芯片的电源引脚,尽量缩短与引脚的距离,且接地线要粗短,减少寄生电感。电容需靠近触摸按键焊盘,尤其高频滤波电容要紧贴芯片,确保滤波效果,降低噪声干扰。

网友A(2025-11-03):
中颖触摸模块 PCB 设计中,滤波电容应紧邻触摸芯片的电源引脚(VDD),就近接地,缩短回路。触摸按键走线旁的滤波电容需靠近按键焊盘,与感应电极和地形成小环路,减少噪声耦合,确保电容与相关电路节点的连线最短,提升抗干扰性。

网友B:
中颖触摸模块 PCB 设计时,滤波电容位置确定需遵循以下原则:大容量低频滤波电容如 10μF 等应靠近电源入口放置,用于滤除电源低频噪声;小容量高频去耦电容如 0.1μF 等要紧贴触摸芯片的电源引脚,距离通常在 3mm 范围内,以有效抑制高频噪声。

网友B:
中颖触摸模块 PCB 设计时,滤波电容位置确定需遵循靠近原则。大容量低频滤波电容靠近电源入口,小容量高频去耦电容紧贴触摸芯片电源引脚,距离一般在 3mm 内,且电容接地端通过短粗走线和过孔连接到地平面,以实现良好的滤波效果。

网友C:
中颖触摸模块 PCB 设计时,滤波电容应紧邻触摸芯片电源引脚,高频滤波电容尤其要贴近芯片。同时,电容也需靠近触摸按键焊盘。接地引脚要通过短而粗的走线或多个过孔连接到接地平面,确保低阻抗路径,不同容值电容可按高频小电容最靠近、低频大电容稍远的原则布局。

网友D:
中颖触摸模块 PCB 设计时,电源滤波电容中 100nF 靠近电源输入端,100uF 与另一个 100nF 紧邻 IC。触摸按键的滤波电容要靠近对应焊盘与 MCU 触摸引脚,接地线需粗短。整体要远离高频信号线,避免干扰滤波效果。

网友E:
电源入口处放 100μF 这类大电容滤低频噪声;高频小电容(如 0.1μF)需紧贴触摸芯片电源引脚,距离尽量小于 3mm。触摸按键电容要靠近 MCU 引脚,电容地端直接连低阻抗地平面,同时避开发热元件,减少噪声与温度对其性能的影响。

网友E:
中颖触摸模块 PCB 设计中,滤波电容应紧贴触摸芯片的电源引脚(VDD 与 GND 间),缩短回路;触摸按键走线旁的滤波电容靠近按键焊盘,减少噪声耦合;同时电容需靠近接地平面,确保高频噪声快速泄放,提升触摸抗干扰性。

楼主:
中颖触摸模块 PCB 设计中,滤波电容应紧邻触摸芯片的电源引脚(VDD)与地(GND),缩短引线长度;触摸按键焊盘附近需放置小容值电容(如 100pF),靠近按键与芯片连接的信号线,减少噪声耦合,确保电容与相关元件形成紧凑回路,降低寄生参数影响

网友F(2026-04-17):
如何精确计算CS电容的容值?

网友B:
中颖触摸 PCB 设计时,滤波电容需紧贴触摸 IC 电源引脚,优先放在引脚同侧,走线短且直,避免绕线。电容地端就近连大面积地铜皮,减少回流路径。触摸感应通道的滤波 / 匹配电容同样靠近对应 TCH 引脚,远离电源、继电器、LCD 等干扰源,与强电回路保持 3mm 以上间距,保证信噪比。

网友G:
滤除的是“高频空间干扰”,不是“手指信号”

网友H:
滤波电容的具体位置在哪里

网友I:
触摸滤波电容紧贴中颖 MCU 触摸输入引脚摆放,就近接地,缩短走线。电容紧邻焊盘,不跨分割地、避开高频与强电走线。远离继电器、电机、开关电源干扰源。电容用地完整包围,单点接地,减少回路面积,抑制工频与开关杂波干扰,保障触摸检测稳定。

网友J:
紧贴芯片电源引脚,最小化环路面积,区分电源滤波与通道滤波。

网友K:
中颖触摸 PCB 设计:滤波电容紧贴 TK 引脚根部放置,电容另一端就近接干净数字地,远离功率地、继电器、IGBT 等干扰源。走线短直不绕功率区,与高压回路、驱动线保持 3mm 以上间距,禁止触摸走线下方走高速 / 功率线,避免耦合干扰。

网友L:
触摸灵敏度校准通常怎么做?

网友M:
感应盘上串联一个100-500Ω的小电阻,可以阻尼振荡,效果优于单纯调整电容。

网友N:
触摸芯片对电源噪声非常敏感,电源上的纹波会直接被误判为触摸信号。

网友O:
中颖触摸模块 PCB 设计时,滤波电容的核心放置原则是:紧贴芯片电源引脚,最小化回路面积

网友E:
中颖触摸 TK滤波参考电容(Cref)必须紧靠芯片 TK 引脚,引脚→电容→AGND 走线越短越粗、不绕线,形成最小环路。电容放在芯片同侧,远离 VCC、功率线、继电器、变压器等干扰源;AGND 单点接地,不与功率地共线;禁止电容远离引脚、走线穿过干扰区,否则灵敏度漂移、误触严重。

网友P:
中颖触摸模块 PCB 设计时,滤波电容应紧邻触摸芯片的电源引脚,尽量缩短与引脚的距离,且接地线要粗短,减少寄生电感。

网友K(2026-05-26):
中颖触摸模块 PCB 设计时,滤波电容分两类布局:
电源滤波电容(100nF):紧贴 MCU VDD/GND 引脚(≤1mm),走线短粗,就近接地。
通道滤波电容(2.2~10pF):放在触摸引脚与按键焊盘间(≤5mm),无过孔优先,独立接地,远离高频 / 电源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