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应用] 如何保证SH79F328A的可读识别码在消费电子应用中的安全性?
如何保证SH79F328A的可读识别码在消费电子应用中的安全性?

楼主(2025-10-30):
保证 SH79F328A 可读识别码在消费电子中安全的方法:1. 加密存储,将识别码加密后存入芯片安全区域;2. 访问控制,通过配置寄存器限制读取权限,仅授权程序可访问;3. 传输加密,读取后经加密算法处理再传输;4. 物理防护,结合芯片防篡改设计,防止硬件层面提取,多重保障防泄露。

网友A:
保证 SH79F328A 可读识别码在消费电子中安全,可:1. 启用芯片加密功能,限制外部读取识别码;2. 软件层对识别码加密存储,传输时用密钥加密;3. 结合硬件引脚设置保护模式,防止调试接口非法访问;4. 定期更新加密算法,避免固定密钥被**,多重防护确保唯一性不被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