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MCU的硬件看门狗是如何工作的?
,其核心作用是监控程序运行状态并在异常情况下触发复位  发表于 2025-10-10 14:17

楼主(2025-10-12):
看门狗定时器会自动开始计数。此时,若MCU未及时干预,计数器将持续递增直至达到预设阈值

网友A:
在程序主循环或关键节点中,CPU必须定期向看门狗寄存器写入特定数据,以重置定时器并阻止其溢出

网友B:
如果因程序死循环、跑飞或其他故障导致无法执行喂狗指令,计数器将累积至设定值

网友C:
一旦触发复位,MCU的所有寄存器和状态将被清零,程序从初始地址重新执行,从而脱离故障状态

网友D:
即使软件崩溃或陷入不可恢复的错误,看门狗仍能基于硬件逻辑自主工作,确保系统可被强制恢复

网友E:
通过外接电容调整定时周期、复位脉冲持续时间等,以适配不同应用场景的需求

网友F:
在休眠模式下仍需维持基本计时功能,但可通过合理设置喂狗间隔平衡功耗与安全性

网友G:
作为最后一道防线,确保设备在极端条件下仍能自动恢复

网友H:
帮助定位难以复现的偶发性故障

网友I:
中颖MCU的硬件看门狗通过“定时计数+喂狗复位”机制

网友J:
中颖 MCU 的硬件看门狗是独立定时器,启动后按预设周期计数。程序需在计数溢出前通过特定指令喂狗(重置计数器)。若程序异常(如死机)未及时喂狗,计数器溢出会触发 MCU 复位,强制系统重启,防止程序失控,增强设备抗干扰能力和运行可靠性。

网友K(2025-11-11):
中颖 MCU 硬件看门狗本质是计数器,初始化后自动计时。程序正常时,需在主循环等关键节点定期向对应寄存器写特定数据 “喂狗”,重置计数器。若程序死循环等异常导致未按时喂狗,计数器达阈值就触发复位,让 MCU 寄存器清零、程序重启,还能外接电容调整定时周期。
4 篇资料

网友L:
中颖 MCU 硬件看门狗通过独立计数器工作:启动后计数器递增,需程序定期喂狗(清零计数器)。若程序异常未喂狗,计数器溢出时触发复位,使 MCU 重启恢复正常。可通过寄存器设置溢出时间,断电后需重新配置,适用于防止程序跑飞,提升系统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