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应用] 中颖MCU的Flash ROM和RAM可以外扩吗?
中颖MCU的Flash ROM和RAM可以外扩吗?

楼主(2025-10-30):
中颖多数 MCU 为片上系统设计,Flash ROM 和 RAM 通常集成在芯片内部,不支持外扩。其产品侧重低功耗、高集成度,通过优化片内存储资源满足中小规模应用需求。若需更大存储,可选择中颖高存储容量型号,或通过 SPI、I²C 等接口外接存储芯片扩展数据存储,而非直接外扩 MCU 的 Flash 和 RAM。

网友A:
中颖部分 MCU 支持 Flash ROM 和 RAM 外扩,部分型号则集成外扩存储。像 SH79F3213、SH79F7017 等集成了外部扩展 RAM。若需外扩,Flash 可通过 SPI 或 I2C 接口接外部 Flash 芯片,RAM 可借助对应总线扩展,不过多数中颖通用型号优先依赖片内存储,扩展需结合具体型号的接口资源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