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407芯片使用EtherCAT demo 与松下A6B 伺服驱动器通信问题

楼主(2025-09-08):
用的开发板, 网线与松下A6B 伺服驱动器 连接后 找不到 伺服驱动器从站 ,是需要配置什么参数吗?

楼主:
通信不上的原因是 伺服驱动器接线有问题,伺服驱动器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A:
楼主是做工业自动化产品的吗?

网友B:
看下硬件连接是否可靠,用万用表或者示波器量一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做工业自动化产品的吗?

是的,菜鸟,第一次接触EtherCAT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硬件连接是否可靠,用万用表或者示波器量一量

已经解决了,是伺服驱动器线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