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在STM32CubeIDE中重命名项目

楼主(2025-09-08):
我有一个名为“myProject”的项目文件夹,我想将其重命名为“myProjectOld”。在STM32CubeIDE中该如何操作?我用“重命名”功能,但它只重命名了STM32CubeIDE中的项目名称,而没有更改硬盘上的目录名称。如果我从工作空间中删除“myProject”,关闭STM32CubeIDE,将目录重命名为“myProjectOld”,然后尝试将其重新“导入”到STM32CubeIDE中,没有任何反应。它不会出现在IDE的工作空间中,也没有任何提示消息。

网友A(2025-10-29):
导入功能依赖.project文件中的路径信息,路径不匹配会失败。

网友B:
工作空间元数据可能残留旧项目记录。

网友C:
推荐操作流程:
备份 → 2. 关闭IDE → 3. 重命名目录 → 4. 修改.project → 5. 清理元数据(可选) → 6. 导入项目 → 7. 验证编译/调试。

网友D:
可以在IDE中创建同名新项目,手动复制源文件和配置。

网友E:
用版本控制,若项目已纳入Git,直接重命名本地目录并推送,IDE可通过克隆重新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