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CubeIDE是否有命令行可以输入 (gdb) 命令

楼主(2025-09-08):
在 STM32CubeIDE 是否允许输入诸如如下的GDB命令
b start

在 "start" 处设置断点这样的命令。有时在源代码中滚动查找符号或位置来设置断点非常繁琐。
在高级语言(如 C 语言)中会更容易,但在我是汇编代码。

网友A:
CubeIDE 底层就是 gdb,你可以在 Debug Console 里直接输入 gdb 命令的。

网友B:
打开 Debug 视图,切到 gdb 控制台窗口,就能敲 b start 这种命令。

网友C:
另外,关闭没用的外设,比如 ADC、UART 空闲时关掉,能省不少电。

网友D:
你要是看不到那个窗口,可以在 Window → Show View → Other 里找到 GDB console。

网友E:
有些命令 CubeIDE 会拦截掉,但常见的断点和内存查看命令都支持。

网友F:
在调汇编的时候确实比用图形界面点来点去快得多。

网友G:
你还可以在 Debug Configurations 里加上 gdb init 脚本,自动加载命令。

网友H:
和裸用 gdb 一样,支持 tab 补全,不过 CubeIDE 的 console 没那么智能。

网友I:
如果觉得 CubeIDE 的交互不够顺手,可以考虑用 openocd + arm-none-eabi-gdb 直接调。

网友J:
我之前调 startup 文件就是靠 b Reset_Handler,下断点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