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编译时出现HAL驱动程序GPIOInitTypeDef结构中的错误

楼主(2025-09-09):
在我新建的C文件中,编译时出现HAL驱动程序的HAL_GPIO头文件和LL_FSMC头文件在GPIOInitTypeDef结构中的错误。

如果在C文件中同时包含HAL_GPIO头文件和LL_FSMC头文件,会出现两种错误。

网友A:
HAL和LL库的可能不兼容。

网友A:
同时包含HAL_GPIO和LL_FSMC头文件,可能会因宏定义冲突或结构体重定义导致编译错误。

网友B:
避免混合使用HAL和LL库。

网友C:
尽量在同一个文件中仅使用HAL或LL库,避免混用。

网友D:
如果必须使用FSMC,建议用HAL库的FSMC驱动或者完全使用LL库。

网友E:
如果项目使用C++,可以尝试用namespace隔离。

网友F:
检查stm32f0xx_hal_conf.h,禁用冲突模块。

网友G:
建议提供具体的错误日志和芯片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