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CubeIDE 在不烧录情况下的调试

楼主(2025-09-09):
我的问题:调试时显然需要加载并烧录.ELF文件。但通常我的二进制(.bin)文件在.text区域末尾包含.ELF文件不知道的信息。除此之外,BIN文件的代码部分与.ELF文件完全相同。

因此,如果我能先用BIN文件烧录芯片,然后在IDE中利用.ELF文件的信息进行调试,而不用已加载/烧录的BIN文件,那就完美了。

网友A:
BIN文件可能包含ELF中未定义的额外数据,导致地址偏移,使ELF的调试信息与实际运行的代码不匹配。

网友B:
推荐通过OpenOCD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