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F103VET6调CAN总线时发现高负载下总有点异常

楼主(2025-09-09):
在总线数据量特别大时,会偶尔收不到某些帧。

网友A:
建议先降低速率试试。

楼主:
你跑的波特率多高啊?

网友B:
是不是滤波配置太复杂了?

网友C:
我也遇到过类似掉帧情况。

网友D:
会不会是总线布线问题?

网友E:
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看看。

网友F:
错误帧有没有报出来?

网友G:
终端电阻加对了吗?

网友H:
你用的是标准帧还是扩展帧?

网友I:
高负载下仲裁冲突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