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搞G030F6P6的USART通信时发现偶尔丢字节挺奇怪

楼主(2025-09-09):
串口速率不算高,但长时间运行后还是掉数据。

网友A:
建议加点软件校验。

网友B:
你开DMA还是中断方式?

楼主:
G0的USART挺省电但不算强。

网友C:
波特率不高还丢包确实怪。

网友D:
你有用环形缓冲区吗?

网友E:
看看是不是主机端问题。

网友F:
我遇到过接收缓存溢出。

网友G:
串口线材质量也有影响。

网友H:
长时间跑要考虑流控。

网友I:
Cube配置的中断优先级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