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跑F407ZGT6的SDIO接口时发现大文件读写会卡顿

楼主(2025-09-09):
小文件很顺畅,大文件就容易延迟或中断。

网友A:
F4这代的SDIO比较挑卡。

网友B:
是不是卡的速度瓶颈?

网友C:
SDIO和DMA配合要调。

网友D:
小文件稳说明驱动还行。

楼主:
我也遇到过卡顿,挺常见。

网友E:
你用的是FATFS吗?

网友F:
高速卡和普通卡差很多。

网友G:
时钟频率调低会不会好点?

网友H:
DMA缓存太小可能会影响。

网友I:
尝试分块读写看看。

网友J:
用DMA双缓冲,交替填充两个缓冲区,减少CPU等待时间。

网友K:
将SDIO中断优先级设为较高级别。

网友L:
检查硬件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