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用H723VGT6跑高速外设时发现调试口会很容易死机

楼主(2025-09-09):
开了多任务并发后,JTAG调试经常断开。

网友A:
可能要升级固件版本。

网友B:
H7跑太快调试器容易崩。

网友C:
你用的STLINK还是JLINK?

网友D:
我换过调试器才好。

网友E:
看看是不是供电干扰。

网友F:
多任务同时跑会很难调。

楼主:
建议加个SWO试试。

网友G:
打印日志也能辅助分析。

网友H:
有时候热插拔也会挂。

网友I:
Cube里设置调试冻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