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在F302R8T6上做电机FOC控制时发现转速上不去

楼主(2025-09-09):
电机能转动,但一直达不到预期的高转速。

网友A:
可以先从低速调起。

网友B:
电机本身参数匹配吗?

网友C:
PWM刷新频率够不够?

网友D:
ADC采样点要对齐才行。

网友E:
你用的是哪种FOC算法?

网友F:
电流环调节不稳定会卡速。

网友G:
死区时间设置合理没?

楼主:
我遇到过电机线电阻影响。

网友H:
供电电压够不够?

网友I:
逻辑分析仪看下PWM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