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搞WB15CCU6蓝牙工程时发现功耗比预期还要高

楼主(2025-09-09):
待机电流偏大,感觉和文档数据有点差距。

网友A:
官方例程测过对比吗?

网友B:
BLE广播间隔设多大?

网友C:
你是不是开了调试口?

网友D:
RF发射功率高也耗电。

网友E:
待机功耗一般跟RTC有关。

网友F:
手机端连接策略也会影响。

网友G:
你用的测量仪表准吗?

网友H:
Cube默认配置不一定最优。

楼主:
可以关掉不必要的GPIO。

网友I:
看看是不是软件一直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