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用G474RET6的DAC输出波形时发现高频段有失真

楼主(2025-09-09):
正弦波在低频下挺好,高频时形状就走样了。

网友A:
或许要换外部DAC。

网友B:
DAC带宽确实有限。

网友C:
你跑的频率多高?

网友D:
滤波电路要加上。

网友E:
我遇到过电源纹波影响。

网友F:
用DMA方式会稳定些。

网友G:
看看运放驱动够不够快。

网友H:
正弦查表分辨率高点试试。

网友I:
高频时采样点不够。

楼主:
逻辑分析仪看下数据流。

网友J:
STM32G4的DAC输出阻抗较高,直接驱动容性负载会导致高频衰减和相位失真。

网友K:
在DAC输出端串联100Ω电阻,或使用运算放大器构建缓冲电路,降低输出阻抗。

网友L:
在VREF+引脚旁并联0.1μF陶瓷电容+10μF钽电容,降低高频噪声。

网友M:
高频波形失真常因DAC更新速率不足导致。

网友N(2025-11-03):
使用运算放大器构建缓冲电路,以便降低输出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