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断码屏如何驱动显示?

楼主(2025-09-09):
, 编码, , se, AC

@21小跑堂

一、前提

        驱动IC:TM1621

        断码屏编码图(图1)

        数字8显示字母序号(图2)

二、推送显示

1.显示符号

        1)根据编码图、数字字母序号及起始位;

        2)找到该符号所在数组序号和位,显示的顺序即为SEG1~SEGN;

        3)调用驱动接口推送显示数据。

举例:如何显示S1?

        首先,通过点亮LCD确认S1是高4位,还是低4位,再确认是哪一位bit;SEG[1]~SEG[N]即为驱动对应的数组s[0]~s[n]数据,S1属于数组s[0],直接传参给TM1621接口,即可显示。

2.显示数字

        数字变化0~9,数字取余填充到SEG对应数组中,即显示实时数据。

网友A:
我以为是鞋子断码的,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是鞋子断码的,
呵呵!

承包本周最佳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