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边缘智能设备如何与工业自动化系统无缝集成,实现生产过程的智能优化控制?

楼主(2025-09-09):
随着 AI 技术在工业领域的深入应用,边缘智能设备如何与工业自动化系统无缝集成,实现生产过程的智能优化控制?

网友A:
我觉得现在的AI一般应用在工业的话,估计就是自动识别了

网友B:
优化控制的话,是不是有那种路径优化?就类似于机器人送货这种

网友C:
一般配合传感器和地图这种实现智能优化呗

网友D:
可以选择智能摄像头呗,然后直接AI算法优化路径或者优化工作效率

网友E:
我之前了解到是用AI检测电路板是否完好,估计这个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