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智能家居的 AIoT 边缘设备如何保障安全性与隐私性?
面向智能家居的 AIoT 边缘设备,如何保障用户数据在本地处理时的安全性与隐私性?

楼主(2025-09-23):
内置安全芯片 / 模块,加密敏感数据

楼主:
采用物理防拆触发机制,当设备外壳被非法拆解时,自动触发硬件熔断或数据擦除指令,销毁本地存储的敏感数据

网友A:
启动过程中,从硬件根信任(如芯片内置的根密钥)开始,逐层验证固件、操作系统(OS)、应用程序的完整性和合法性,若发现篡改则立即终止启动,防止恶意固件或病毒通过启动环节入侵设备,篡改本地数据处理逻辑

网友B:
这种一般可以用混淆的数据来实现数据安全和隐私

网友C:
一般就用编号之类的呢?就不知道是谁了,而且网络加密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