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PMIC 和功率器件如何实现更高的集成度?

楼主(2025-09-11):
随着电子产品的不断小型化和集成化,PMIC 和功率器件如何实现更高的集成度,减少外围元器件的使用,降低系统成本和体积?

网友A:
将多种电源管理功能集成到一个芯片中,如把 DC-DC 转换器、LDO 稳压器、电池充电器、过压保护、过流保护等功能集成到 PMIC 中。例如,Qorvo 将断电保护(PLP)功能集成到电源管理芯片(PMIC)上,取代了传统分立式元件搭建的至少五路电源及大量外围元器件,显著减少了物料清单(BOM)项目数量。

网友B:
除了电源管理功能,还可以将一些与电源相关的其他功能集成到 PMIC 或功率器件中。如 Nexperia 推出的能源采集 PMIC,集成了最大功率点跟踪(MPPT)技术,可优化已采集能源的传输方式,无需额外的 MPPT 芯片。

网友C:
BCD工艺能够在同一芯片上集成功率元件和逻辑电路,从而实现更高的集成度和性能优化。例如,TI(德州仪器)采用 7nm BCD 工艺制造的 PMIC,集成功率 MOS 和逻辑电路,芯片面积缩小了 40%。

网友D:
采用宽禁带半导体材料,如 GaN 和 SiC 等,可提高功率器件的性能,减小器件尺寸。例如,采用 GaN 器件的 PMIC 可以将开关频率提升至 10MHz,效率再增加 3%,同时还能减小芯片的体积。

网友E:
采用单级拓扑结构替代传统的多级架构,可减少元器件数量和电路复杂度。如南芯科技的 POWERQUARK SIMO 方案通过单级拓扑替代传统两级架构,省去次级 DC-DC 控制器、电感及光耦等外围器件,系统 BOM 精简至仅需一颗主控芯片和协议芯片,整体体积较传统方案缩小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