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在实现低功耗方面,传感器采用了哪些节能技术和电源管理策略?

楼主(2025-09-12):
随着物联网的发展,智能传感器需要具备低功耗和自组网能力,在实现低功耗方面,传感器采用了哪些节能技术和电源管理策略?

楼主:
可以采用先进的 CMOS 工艺,如 FinFET 和 GAAFET 结构,降低晶体管开关功耗。优化电路架构,使用事件驱动处理器和片上系统(SoC)集成,实现按需激活。利用模拟 - 数字混合信号技术,通过电容倍增和电阻自校准等方法减少前端采样功耗。

网友A:
基于活动检测算法的动态休眠策略,使传感器在空闲时进入亚阈值状态。结合外部触发信号的智能唤醒逻辑,避免盲目轮询。采用多传感器协同休眠协议,通过分布式状态监测实现全局休眠唤醒控制。

网友B:
采用无损压缩算法与有损压缩结合,在保证精度的前提下降低传输数据量。基于边缘计算的数据过滤,在传感器端预处理并剔除冗余信息。采用异步传输与多载波调制技术的融合,提高频谱利用率,减少通信功耗。

网友C:
无线传感器网络中的自组织拓扑,如树状或网状结构动态调整,缩短数据传输路径。低功耗广域网协议的帧结构优化,减少控制信号占空比。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认证机制,避免频繁握手导致的功耗损耗。

网友D:
利用压电、热电和光生伏特等能量收集模块,从环境中获取能量。采用化学储能单元与能量收集器的混合供电架构,提升供电稳定性。基于无线能量传输的感应充电技术,适用于固定部署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