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在电动汽车的电池管理系统(BMS)中,PMIC 和功率器件分别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楼主(2025-09-14):
在电动汽车的电池管理系统(BMS)中,PMIC和功率器件分别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它们之间如何协同工作,实现对电池的高效管理和保护?

网友A:
电源分配与电压调节,PMIC 充当 “电源枢纽”,具有高效的可配置开关稳压器和线性稳压器,可确保根据特定应用的需要提供核心电压、内存电压和 I/O 电压,为 BMS 中的各种芯片和电路模块提供稳定一致的电压,防止过压或欠压造成的损坏。

网友B:
电池状态监控,PMIC 可监控电池的状态,包括电池电压、电流和温度等参数。通过实时监测这些参数,PMIC 能够及时发现电池的异常情况,如过压、欠压、过流等,并将相关信息反馈给 BMS 的控制单元,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

网友C:
充电管理,PMIC 负责管理电池的充电过程,包括充电电流和电压的控制。它可以根据电池的实时状态,如电池电量、温度等,调整充电参数,确保电池在安全的条件下进行充电,避免过充现象的发生,从而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

网友D:
一般来说,PMIC 具备监控和监督功能,增强了电子控制单元安全概念的设计,确保了复杂汽车应用中的效率和安全性。例如,意法半导体的 SPSB100 PMIC 的三个降压功率转换器都有过流检测和限流安全保护功能,内部软启动功能可预防过大的浪涌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