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Chiplet 和 SiP 如何保证芯片的散热性能?

楼主(2025-09-14):
Chiplet 和 SiP 先进封装技术在提高芯片集成度的同时,如何保证芯片的散热性能,采用了哪些散热设计和材料?

网友A:
微通道冷却技术,通过在基板上刻蚀微尺度通道,让液体工质在通道中流动带走热量。微通道散热系统具有温度均匀性好、结构简单、质量小等优点,可有效应对高集成度芯片的散热需求。其中,微通道单相冷却适用于热流密度相对较低的情况,而当芯片热流密度较高时,微通道流动沸腾(两相)冷却技术则能利用冷却工质的相变潜热,实现更高效的散热。

网友B:
散热路径优化,采用倒装芯片(Flip Chip)技术,将芯片直接安装在基板上,使芯片的有源面与基板直接接触,缩短了热传导路径。这种方式允许芯片直接接触封装基板或散热器,相比传统的引线键合封装,具有更好的散热性能。

网友C:
热沉与散热器设计,根据芯片的功率和散热需求,设计合适的热沉和散热器,如采用大面积的散热鳍片增加散热面积,或使用热管等高效导热元件将热量快速传导到远处的散热器上,以提高散热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