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微芯的调试器与适配器之间是如何进行信号传输和协议转换的?

楼主(2025-09-09):
对基于Arm® Cortex®器件的适配器支持,在技术实现上,调试器与适配器之间是如何进行信号传输和协议转换的,以完成对Arm® Cortex®器件的调试工作?

网友A:
适配器是什么东西?

网友B(2025-11-19):
微芯调试器(如 PICkit、ICD)与适配器通过专用接口(如 ICSP、SWD)传输信号,核心用 SPI 或 JTAG 协议通信。调试器将主机指令转为硬件信号,经适配器适配目标板电平(如 3.3V/5V),同时转换协议格式以匹配 MCU 接口,实现程序下载与调试数据双向传输,保障信号完整性与时序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