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MCP16701的电源管理如何优化?

楼主(2025-09-10):
MCP16701支持Microchip的PIC64 - GX MPU和PolarFire® FPGA,在与这些特定芯片配合使用时,有哪些针对性的优化设计,以实现更好的电源管理效果?

网友A(2025-11-19):
优化 MCP16701 电源管理可从三方面着手:选低 ESR 电容(如陶瓷电容)降低纹波;调整反馈电阻精准设定输出电压,减少误差;合理布局 PCB,缩短功率路径,避免噪声耦合。轻载时启用 PFM 模式提升效率,重载切换至 PWM 模式,同时确保散热设计匹配功耗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