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定时器同步触发失败

楼主(2025-09-09):
想用TIM16 触发 TIM1,TIM2 同时启动计数。结果TIM1,TIM2 的CR1_CEN置一后自己就跑起来了。
void StartTimers(void)
{
  RCC-> APB1RSTR1 = RCC_APB1RSTR1_TIM2RST|RCC_APB1RSTR1_TIM3RST|RCC_APB1RSTR1_TIM4RST;
  RCC-> APB2RSTR = RCC_APB2RSTR_TIM1RST;
  RCC-> APB1RSTR1  =0;
  RCC-> APB2RSTR = 0;
  /*********TIM16 为触发源,进入被触发模式********** */
  uint32_t tmp = TIM_TS_ITR7|TIM_SLAVEMODE_TRIGGER;
  TIM1->SMCR =tmp;
  TIM2->SMCR =tmp;
  TIM3->SMCR =tmp;
  TIM4->SMCR =tmp;

  TIM1 ->CR1 |= TIM_CR1_CEN;
  TIM2 ->CR1 |= TIM_CR1_CEN;
  TIM3 ->CR1 |= TIM_CR1_CEN;
  TIM4 ->CR1 |= TIM_CR1_CEN;
  //?! 这时候4个定时器都开始计数了,不等TIM16触发

见鬼了。SLAVE 改成GATE触发模式倒是都安静等待触发。
这 G431 是不是山寨的?

网友A:
TIM16未启动?

网友B:
配置TIM1/TIM2为从模式。

网友C:
估计是触发源未正确配置,导致从模式无法生效。

楼主:
是啊。没启动。slave tim 都自己启动了。

楼主:
估计是TIM16不适合做触发模式的触发源。
在F407上换定时器可以正常触发。有空再试其他定时器触发

楼主:
果然换 TIM15 就正常。

谁能解释为啥?

我猜 TIM_OC 并不具备触发功能。可能仅级联到下级的捕获接口。
顾名思义TIM_TRGO 才是具备触发功能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