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80DK61YC 使用USB1.1无法识别FT4232

楼主(2025-09-09):
我使用了NUC980DK61YC的PB4和PB6接口作为USB1.1的通讯接口,其归属于USBusbh_lite0,NUC980linux-menuconfig中的USB1.1相关配置默认打开的,我在设备树中配置了usbh_lite0的GPIO接口并设置为okay。同时,PB4和PB6接入FT4232芯片的USB D+ D-,FT4232供电都没问题,但是在系统启动后没有USB接口插入的信息。FT4232是兼容USB1.1的,有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linux-menuconfig的USB配置

linux-menuconfig的USB配置

USB1.1设备树配置

USB1.1设备树配置

系统开机信息

系统开机信息

没有FT4232

没有FT4232

网友A:
USB 引脚定义有冲突,PB4已经被定义成其他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 引脚定义有冲突,PB4已经被定义成其他功能。

我发现这个问题了,后面我更换了其他引脚,还是不行。

楼主:
我还使用了CH340E,也无法看到USB1.1的任何USB接入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