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EtherCAT CoE Object 0x603F 的标准

楼主(2025-09-09):
EtherCAT CoE Object 0x603F 的标准 (侵删)

603Fh Error Code
功能
此对象返回上次发生的错误的故障代码。

它对应于对象 1003h 的低 16 位。如需查看故障代码说明,请参见对象 1003h。

对象说明
索引 603Fh
对象名称 Error Code
对象代码 VARIABLE
数据类型 UNSIGNED16
可存储 否
访问 只读
PDO 映射 TX-PDO
允许的值
预设值 0000h
固件版本 FIR-v1426

对象 1003h 如下所示

1003h Pre-defined Error Field
功能
此对象包含一个错误堆栈(最多含八个条目)。

对象说明
索引 1003h
对象名称 Pre-defined Error Field
对象代码 ARRAY
数据类型 UNSIGNED32
可存储 否
固件版本 FIR-v1426
修改历史

数值说明
子索引        00h
名称        Number Of Errors
数据类型        UNSIGNED8
访问        读/写
PDO 映射        否
允许的值
预设值        00h

子索引        01h
名称        Standard Error Field
数据类型        UNSIGNED32
访问        只读
PDO 映射        否
允许的值
预设值        00000000h

子索引        02h
名称        Standard Error Field
数据类型        UNSIGNED32
访问        只读
PDO 映射        否
允许的值
预设值        00000000h

子索引        03h
名称        Standard Error Field
数据类型        UNSIGNED32
访问        只读
PDO 映射        否
允许的值
预设值        00000000h

子索引        04h
名称        Standard Error Field
数据类型        UNSIGNED32
访问        只读
PDO 映射        否
允许的值
预设值        00000000h

子索引        05h
名称        Standard Error Field
数据类型        UNSIGNED32
访问        只读
PDO 映射        否
允许的值
预设值        00000000h

子索引        06h
名称        Standard Error Field
数据类型        UNSIGNED32
访问        只读
PDO 映射        否
允许的值
预设值        00000000h

子索引        07h
名称        Standard Error Field
数据类型        UNSIGNED32
访问        只读
PDO 映射        否
允许的值
预设值        00000000h

子索引        08h
名称        Standard Error Field
数据类型        UNSIGNED32
访问        只读
PDO 映射        否
允许的值
预设值        00000000h
说明

常规功能
如果发生新错误,则将其插入子索引 1。子索引 1 至 7 中已有的条目前移一位。由此将子索引 7 中的错误删除。

可以从子索引为 0 的对象中读取已发生的错误数量。如果当前未向错误堆栈中插入错误,则无法读取八个子索引 1–8 中的一个,并将发送错误(中止代码 = 08000024h)作为响应。如果在子索引 0 中写入“0”,则重新从头开始计数。

位说明

错误号 [8]
这可用于准确说明错误原因。请参见下表查看编号的含义。

错误号        说明
0        监视器重置
1        输入电压过高
2        输出电流过高
3        输入电压过低
4        现场总线出错
5        电机转动方向错误,尽管为活动块
6        仅 CANopen:NMT 主站发送节点保护请求所需时间过长
7        由于电气故障或硬件缺陷而导致编码器错误
8        编码器错误;在自动设置期间未找到索引
9        AB 轨道出错
10        超出正向限位开关和公差带
11        超出反向限位开关和公差带
12        设备温度超过 80°C
13        超出对象 6065h(跟随误差窗口)和对象 6066h(跟随误差超时)的值;触发故障。
14        警告:永久性内存已满;必须重启控制器以进行清理。
15        电机堵塞
16        警告:永久性内存损坏;必须重启控制器以进行清理。
17        仅 CANopen:从站发送 PDO 消息所需时间过长。
18        霍尔传感器故障
19        仅 CANopen:由于长度错误,未处理 PDO
20        仅 CANopen:超出 PDO 长度
21        警告:永久性内存已满;必须重启控制器以进行清理。
22        必须设定额定电流 (203Bh:01h)
23        编码器分辨率、极对数及其他某些值不正确。
24        电机电流过高,请调节 PI 参数。
25        内部软件错误,一般
26        数字输出的电流过高
27        仅 CANopen:意外同步长度
28        仅 EtherCAT:由于 EtherCAT 在未提前停止电机的情况下,将状态从 OP 切换到 SafeOP 或 PreOP,导致电机停止。
30        转速监控出错:滑移误差过大
错误类别[8]
此字节与对象 1001h 相同

故障代码[16]
请参见下表查看字节的含义。
故障代码 说明
1000h 一般错误
2300h 控制器输出端的电流过大
3100h 控制器输入端过压/欠压
4200h 控制器内部温度误差
6010h 软件重置(监视器)
6100h 内部软件错误,一般
6320h 必须设定额定电流 (203Bh:01h)
7121h 电机堵塞
7305h 增量式编码器或霍尔传感器故障
7600h 警告:永久性内存已满或损坏;请重启控制器以进行清理
8000h 现场总线监控期间出错
8130h 仅 CANopen:“寿命保护”错误或“心跳”错误
8200h 仅 CANopen:从站发送 PDO 消息所需时间过长。
8210h 仅 CANopen:由于长度错误,未处理 PDO
8220h 仅 CANopen:超出 PDO 长度
8240h 仅 CANopen:意外同步长度
8400h 转速监控出错:滑移误差过大
8611h 位置监控错误:跟随误差过大
8612h 位置监控错误:超出限位开关和公差带
9000h 仅 EtherCAT:由于 EtherCAT 在未提前停止电机的情况下,将状态从 OP 切换到 SafeOP 或 PreOP,导致电机停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zhao1peng」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33954661/article/details/126462219

网友A:
603Fh对象的预设值是0000h,意味着没有错误发生时的默认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