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分层设计如何提高代码的可维护性?

楼主(2025-09-10):
分层设计如何提高代码的可维护性?

网友A(2025-10-17):
分层设计通过将系统按功能划分为独立层次(如接口层、业务层、数据层),使各层职责单一且通过接**互。修改某层时不影响其他层,降低耦合度;每层内部逻辑集中,便于定位问题;新增功能可在对应层扩展,无需重构整体,从而提升代码可维护性。

网友B:
分层设计通过按功能划分模块(如接口层、业务层、数据层),使各层职责单一且低耦合。修改某层时不影响其他层,降低改动风险;统一接口规范便于团队协作与复用;故障定位聚焦特定层,简化调试。这种结构清晰的设计,大幅提升代码的可读性、扩展性和可维护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