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5 OTGHS唤醒deepsleep模式

楼主(2025-09-09):
QuestionsAT32F405 OTGHS作为device,在AT32F405准备进入deepsleep模式过程中,如果此时拔掉USB线有概率导致OTGHS_WKUP不能唤醒deepsleep模式,并且功耗高于正常deepsleep模式功耗,如何解决此问题?
Answer
       如果正好在判断挂起状态suspend flag有效到pwc_deep_sleep_mode_enter()函数中间拔掉USB线,并且拔掉USB线过程中USB接口发生多次断开——接触情况,USB PHY会退出挂起状态,此时进入deepsleep模式,就会导致后续OTGHS_WKUP不能唤醒deepsleep模式。因USB PHY在工作状态,功耗也会比正常进入deepsleep模式功耗高。
       解决方法,判断挂起状态suspend flag有效后,先关闭总中断(__disable_irq();),然后判断OTGHS电源和时钟门控寄存器中PHY挂起状态位有效和设备状态寄存器中挂起状态有效,再进入deepsleep模式。
修改方式参考如下红色部分:
if(((mouse_type*)(otg_core_struct.dev.class_handler->pdata))->hid_suspend_flag == 1)
    {
          __disable_irq();
          if(OTG_PCGCCTL(otg_core_struct.usb_reg)->pcgcctl_bit.suspendm == 1
                            &&usb_suspend_status_get(otg_core_struct.usb_reg) == 1)
          {
#ifdef USB_OTG_HS
               otg_core_struct.usb_reg->gccfg_bit.wait_clk_rcv= TRUE;
#endif

             /* congfig the voltage regulator mode */
             pwc_voltage_regulate_set(PWC_REGULATOR_EXTRA_LOW_POWER);
             /* enter deep sleep mode */
            pwc_deep_sleep_mode_enter(PWC_DEEP_SLEEP_ENTER_WFI);

               /* wait clock stable */
               delay_us(120);

               system_clock_recover();
               //((mouse_type*)(otg_core_struct.dev.class_handler->pdata))->hid_suspend_flag = 0;
#ifdef USB_OTG_HS
              otg_core_struct.usb_reg->gccfg_bit.wait_clk_rcv= FALSE;
              delay_ms(2);
              usb_open_phy_clk(otg_core_struct.usb_reg);
#endif
         }
         ((mouse_type *)(otg_core_struct.dev.class_handler->pdata))->hid_suspend_flag= 0;
         __enable_ir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