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除了Park变换,还有哪些坐标变换在电机控制中常用?

楼主(2025-09-16):
除了Park变换,还有哪些坐标变换在电机控制中常用?

网友A:
Clarke变换(3/2变换)
这是所有变换的第一步,是Park变换的前提。

目的:将三相静止坐标系(a, b, c)下的变量(如电流、电压)转换为两相静止坐标系(α, β)下的变量。

物理意义:将三相交流系统简化成一个等效的两相交流系统。它消除了中性点,并将三相的互感和耦合简化,但变量仍然是交流量。

为什么需要它:为后续的Park变换做准备,将变量的数量从三个减少到两个,简化了控制复杂度。

网友A:
反Park变换(Inverse Park Transform)
Park变换的逆过程,同样至关重要。

目的:将两相旋转坐标系(d, q)下的变量转换回两相静止坐标系(α, β)。

物理意义:将控制器的输出(直流量表示的电压指令)转换回交流量,以便生成最终驱动逆变器的PWM波形。

为什么需要它:在FOC控制环路中,Park变换用于“分析”(反馈),而反Park变换用于“合成”(控制输出)。它是一个完整的矢量控制回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网友A:
反Clarke变换(2/3变换)
Clarke变换的逆过程。

目的:将两相静止坐标系(α, β)下的变量转换回三相静止坐标系(a, b, c)。

物理意义:将简化后的两相系统还原为实际电机的三相系统。

为什么需要它:它位于控制链的最终端,将反Park变换得到的(α, β)电压指令,转换成三相逆变器桥臂所需要的具体三相电压参考值(Ua, Ub, Uc),这些值直接用于生成SVPWM(空间矢量脉宽调制)波形。

网友A:
变换流程总结
一个典型的FOC控制回路就是这些变换的组合,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

测量反馈路径(分析过程):
三相电流 (Ia, Ib, Ic) --[Clarke变换]--> 两相静止电流 (Iα, Iβ) --[Park变换]--> 两相旋转直流 (Id, Iq)

**控制输出路径(合成过程):
**控制器的输出 (Vd_ref, Vq_ref) --[反Park变换]--> 两相静止电压 (Vα, Vβ) --[反Clarke变换]--> 三相电压 (Ua, Ub, Uc) --[SVPWM]--> 驱动逆变器的开关信号

网友A:
空间矢量调制(SVPWM)
虽然严格来说它不是一种“坐标变换”,但它是与上述变换紧密结合、最终实现控制的关键步骤。它负责将反Clarke变换得到的三相电压参考值,转化为逆变器功率开关管(如IGBT、MOSFET)的精确开关时间,以在电机端合成出期望的电压矢量。

网友A:
旋转变换(Rotation Transform)
这是一个更通用的数学概念,Park变换本质上是旋转变换的一个特例。旋转变换公式用于将矢量从一个坐标系旋转任意角度θ到另一个坐标系。Park变换的旋转角度是转子的实时电气角度(θ)。

网友A:
变换名称
坐标系转换
目的
在FOC中的作用
Clarke变换三相静止 (a,b,c) → 两相静止 (α, β)简化系统,减少变量数目反馈输入:将三相电流转换为两相电流
Park变换两相静止 (α, β) → 两相旋转 (d, q)将交流量变为直流量,解耦转矩和磁场反馈分析:得到用于控制的直流量Id, Iq
反Park变换两相旋转 (d, q) → 两相静止 (α, β)将直流量变回交流量控制输出:将控制器的直流输出Vd, Vq转换为交流电压指令
反Clarke变换两相静止 (α, β) → 三相静止 (a, b, c)将两相系统还原为三相系统控制输出:生成驱动逆变器的三相电压参考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