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计算PWM触发ADC采样的最佳采样频率?

楼主(2025-09-18):
如何计算PWM触发ADC采样的最佳采样频率?

网友A:
计算 PWM 触发 ADC 采样的最佳频率,需使采样频率为 PWM 频率的整数倍,且至少 2 倍(奈奎斯特准则)。同时考虑信号带宽,确保采样点覆盖 PWM 周期关键相位,避免频谱混叠,兼顾 ADC 转换速率与 MCU 处理能力,通常取 PWM 频率的 4-10 倍。

网友B(2025-11-03):
计算 PWM 触发 ADC 采样的最佳频率,需使采样频率为 PWM 频率的整数倍(如 n 倍),且满足香农定理(≥2 倍信号最高频率)。先确定 PWM 周期 T,取采样频率 f_s = n/T(n 为正整数),确保在 PWM 每个周期内采样 n 次,覆盖信号关键相位,同时适配 ADC 最大采样率,兼顾精度与实时性。

网友C:
计算 PWM 触发 ADC 最佳采样频率,核心是遵循奈奎斯特准则,确保采样频率≥2 倍 PWM 信号最高频率,避免混叠。需结合 PWM 周期,使采样频率为 PWM 频率整数倍,保证每个周期采样点数一致。同时考虑 ADC 转换速度上限,且需预留 10%-20% 余量,平衡采样精度与实时性。

网友D:
计算 PWM 触发 ADC 采样的最佳频率,需使采样频率为 PWM 频率的整数倍(如 N 倍),确保每个 PWM 周期内采样点均匀分布;同时结合 ADC 转换时间,保证单次采样完成于 PWM 一个边沿到下一个边沿的间隔内;还需满足香农定理,采样频率不低于信号最高频率 2 倍,综合三者确定最优值。

网友E:
采样频率的选择需结合PWM 频率、信号带宽、ADC 转换时间及系统需求

网友F:
ADC如果在开关瞬间采样,读到的将是巨大的噪声尖峰,而不是真实的电流或电压值。

网友G:
取决于你的应用目标和PWM波形的特点

网友H:
测量快速变化的信号

网友I:
过高的采样频率会增加 单片机 处理负担

网友J:
ADC 无法在转换期间启动新的采样,因此实际最大采样频率受限于转换时间

网友K:
优先以信号带宽和 PWM 周期采样次数确定下限

网友L:
采样频率越高越好

网友M:
在ADC输入端添加RC低通滤波器,进一步抑制高频噪声

网友N:
为什么需要PWM触发ADC?

网友O:
“同步”是灵魂,“中心点”是关键。

网友H:
选择在该范围内且匹配系统资源的频率。

网友P:
奈奎斯特采样定理与PWM信号特性

网友Q:
PWM触发ADC采样是获取稳定反馈信号的关键技术。

网友R:
PWM频率需至少为输入信号最高频率的2倍,实际应用中建议取3~5倍

网友S:
遵循奈奎斯特准则确定最低采样频率底线

网友T:
计算需结合 PWM 频率与信号特征:采样频率应≥PWM 频率的 2 倍(奈奎斯特准则),且为 PWM 频率整数倍,避免混叠。若关注 PWM 周期内细节,按信号带宽选更高频率(如 10 倍以上),同时考虑 ADC 转换时间,确保单周期内完成采样,需平衡精度与 MCU 处理能力。

网友U:
从PWM触发信号发出到ADC真正开始采样,存在一个微小的延迟。

网友J:
异步采样可能导致采样值波动,需通过硬件触发或定时器同步。

网友V:
可以通过一个GPIO翻转,在示波器上观察PWM波形和ADC触发/完成信号的时间关系,确认触发点是否正确。

网友W:
PWM的开关动作会产生高频谐波

网友X:
硬性约束,否则会导致ADC还没转换完,下一次触发就来了,造成数据丢失或错误。

网友Y:
满足奈奎斯特采样定理

网友Z:
PWM触发ADC的最佳采样频率需满足「采样频率=PWM频率」且「PWM频率≥2×信号最高频率」,并通过配置PWM周期与ADC转换时间匹配实现。

网友AA:
高频采样可减少相位延迟,提升控制响应速度。

网友O:
PWM 触发 ADC 需确保采样时刻与 PWM 相位严格同步

网友AB:
基于 PWM 周期的最低采样频率

网友AC:
采样频率等于PWM频率

网友AD:
计算 PWM 触发 ADC 最佳采样频率,需结合 PWM 频率与信号特性:采样频率至少为 PWM 频率的 2 倍(奈奎斯特准则);若关注 PWM 调制的高频分量,需更高(如 5-10 倍);也可按 PWM 周期内采样点数设定(如每周期 5-10 点),确保覆盖完整脉冲波形,同时避免 ADC 采样率超限,平衡精度与效率。

网友AE:
这个问题很关键,核心结论是 Ethos-U55 通过硬件架构优化,大幅提升手势识别神经网络的 MAC 运算效率。
核心提升逻辑
专为神经网络 MAC 运算设计专用硬件单元,并行处理多组乘加操作,减少指令开销。
支持 INT8/INT16 量化,降低单运算数据位宽,提升单位时钟周期内的运算吞吐量。
集成数据预取与缓存机制,减少数据访问延迟,让 MAC 运算持续高效运行,避免闲置。